戴尔灵越15R-5537能升级吗?

楼主(2021-04-05):
电脑越来反应越难,主要用来学3D建模,听说升级内存和固态硬盘会好点,自己小白希望大师带带我,另外再弱弱问一句,戴尔灵越15R-5537能升级DDR4吗?能升级i7处理器和4G独显吗?

网友:
建议配个台式,你做建模的话笔记本没有升级空间

网友A:
固态硬盘立竿见影,速度飞起。

网友B:
听说升级内存和固态硬盘会好点(升级内存 换固态确实有改善),自己小白希望大师带带我,另外再弱弱问一句,戴尔灵越15R-5537能升级DDR4吗?(这个不支持 )能升级i7处理器和4G独显吗?(处理器可以换  不过不是很建议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听说升级内存和固态硬盘会好点(升级内存 换固态确实有改善),自己小白希望大师带带我,另外再弱弱问一句,戴尔灵越15R-5537能升级DDR4吗?(这个不支持 )能升级i7处理器和4G独显吗?(处理器可以换  不过不是很建议换)

只能装ddr3的内存?处理器和显卡能升级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固态硬盘立竿见影,速度飞起。

哥们能告诉细节操作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哥们能告诉细节操作吗?

把你原来的硬盘拆了改用固态硬盘啊,再装个系统就完成了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你原来的硬盘拆了改用固态硬盘啊,再装个系统就完成了事。

拆下的机械硬盘怎么处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拆下的机械硬盘怎么处理?

如果旧的还想用就把光驱拆了另外买个硬盘盒子把旧硬盘接光驱位,也可以买个移动硬盘盒子做成移动硬盘(可以理解为一个超大U盘)相对还方便些;其实你那个旧的硬盘估计也不大行了不用还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旧的还想用就把光驱拆了另外买个硬盘盒子把旧硬盘接光驱位,也可以买个移动硬盘盒子做成移动硬盘(可以理解为一个超大U盘)相对还方便些;其实你那个旧的硬盘估计也不大行了不用还好点。

谢谢技术好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