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不开机 无显示 无背光

楼主(2021-04-05):
                  iphone6 不开机 无显示 无背光

姓名:迅维实地张伟腾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不开机,接电大短。

故障分析:接电大短,接电大电流,一般是电池供电 PP_BATT_VCC和主供电 PP_VCC_MAIN线路所连电容和芯片损坏导致的。

维修过程:首先我们进行主板的外观检查,发现手机是进水机,而且进水时间比较长,显示座和触摸座都被腐蚀,我们用洗板水把腐蚀的地方全部清理一下,然后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主供电与电池供电的对地阻值,测量发现主供电对地阻值为0.002。就可以确定主供电PP_VCC_MAIN线路所连电容和芯片损坏导致,iphone6代有通病主供电中wifi模块边上有一颗电容C5202_RF和背光电源上方两颗电容C1597,C1552容易损坏,直接扣掉,然后再打值,不短路了,那么我们直接上电,上电后发现接电漏电80ma,继续检查,拆开基带电源部分屏蔽罩发现基带电源周边腐蚀严重,拆掉基带电源发现焊盘腐蚀严重,继续清洗,然后上电,电流正常。

故障现象2:无显示无背光

维修过程: 接电触发电流正常跳变,但是发现无显示,更换屏幕还是不行,刚才我们知道显示座子已经腐蚀,我们果断更换显示座,在更换之前再打下座子焊盘阻值,发现显示座子J2019 的2脚和4脚对地值为OL,这两个脚正常对地值应为505,612。OL说明这两条线路为断线状态,点位图查看2脚PP_LCM_BL_ANODE_CONN为显示座上的显示背光供电,4脚PP_LCM_BL_CAT1_CONN为显示座上的显示背光供电的反馈1,这样的话背光肯定也不会正常工作,那我们先修背光电路,既然2脚线路断线,接下来们测得背光电源所连电容C1503对地阻值正常,说明背光电源供电没问题,然后测得电容C1503到电感FL2024为断线状态,果断飞线。

继续打值测得2脚还是断线状态,那么不用想电感FL2024到2脚也为断线状态。

果断飞线解决,打值正常。继续解决4脚断线问题,打值测得电容C2018到电感FL2025没有断线,电容C2018到4脚也没断线,那我们拆掉背光电源测一下背光电源U1502的D3脚到电感FL2025通断,测得也没有断线,接下来我们从料板上更换背光电源,更换后装好打值’’正常’’<640>。我们装好显示座,扣上屏幕接上电源,触发,电流正常跳变,屏幕背光没有亮,在强光下仔细观察可以看到有苹果LOGO,这说明我们背光线路还是有问题,果断继续更换背光电源,继续装屏幕测试,还是没有背光,唉,遇到难题了,赶紧请教我们的张老师,经过张老师指点得出结论4脚和1脚都为显示座上的显示背光供电的反馈信号,他们的对地阻值要相同,经打值测得4脚阻值为640,1脚阻值为612,因为我们知道4脚被腐蚀过,可以判断4脚的阻值不正常,接下来测了一下4脚到电容C2018的通断,经过测量两点之间的状态为似断非断的状态。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4脚阻值为什么偏高,继续飞线解决,从电容C2018上飞一根线到4脚,这样PP_LCM_BL_CAT1_CONN显示座上的显示背光供电的反馈1信号就正常了。用万用表继续打值1脚和4脚阻值均为612,阻值恢复正常。

装屏幕测试,屏幕点亮,开机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修这个机器绕了弯路,我不知道PP_LCM_BL_CAT1_CONN显示座上的显示背光供电的反馈阻值一定要相同,不能有偏差,一开始打值时就应该排查到这一问题,就能直接解决不至于更换了两次背光电源。感谢张老师指点,不然的话还不知道要绕多少弯路,大家手机维修理论一定要过关,不至于理论不过关而绕了很多弯路。

iphone6 不开机 无显示 无背光.docx

网友A:
张大哥维修理论不错、手工也不错,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大哥维修理论不错、手工也不错,加油!

谢谢了,大家一起加我了

网友:
非常牛逼普拉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张大哥维修理论不错、手工也不错,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网友:
克拉斯666值得学习

网友:
牛逼克拉斯

网友:
楼主修得不错哈 加分支持

网友:
太牛了!整得明明白白

网友B:
理论和手工很厉害,未来可期,实地同款工具想要的滴滴我哟

网友C:
张老板太牛逼了  我要给你生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张老板太牛逼了  我要给你生猴子

来来,大家一起来,嗨起来

网友(2021-06-08):
引用 网友B:
理论和手工很厉害,未来可期,实地同款工具想要的滴滴我哟

要是能包邮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