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rtx2060显卡供电都正常

楼主(2021-04-05):
一个rtx2060显卡供电都正常,但是核心认不到,用集显进去也找不到。这个要怎么维修?

网友:
HHAHA,换GPU试试。

网友:
核心认不到?
显卡你说得电压正常。显卡得几个电压你都测过没?

网友A:
核心认不到,独显。插上,那你集显也回默认关闭输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认不到,独显。插上,那你集显也回默认关闭输出啊。

gpu
z可以看到的

网友B:
建议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认不到,独显。插上,那你集显也回默认关闭输出啊。

技嘉主板可以设置igfx用核显亮屏,用软件可以看到独显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建议刷一下bios看看

集显进去都没有找到,刷BIOS有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进去都没有找到,刷BIOS有用吗?

供电正常,认不到卡,要么是bios要么核心空焊,要么核心坏,显存问题是能认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核心认不到,独显。插上,那你集显也回默认关闭输出啊。

不,这个可以设置的

网友D:
2060应该还在质保才对,GPUZ读取的是BIOS信息,不代表核心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2060应该还在质保才对,GPUZ读取的是BIOS信息,不代表核心是好的。

显卡如果BIOS坏的话,用集显进去之少能认到卡的吧。是不是这个道理。

网友:
电压正常,那这些电压到各个芯片上去了没有?

网友:
BIOS用编程器重写一下试试

网友:
同样的问题,手头两片k2200全都是供电正常,不认核心。

网友:
测量PCIE所有的TX,RX线看看,

网友(2021-05-24):
小白1枚,我也有几块1050、1660、2060、2070的显卡所以电压都有,就是不显,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