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7A 6.1 的主板CPU供电只有1.0V,点不亮

楼主(2021-04-05):
映泰A57A 6.1 的主板CPU供电只有1.0V,点不亮,请问查哪里
没有图纸

网友:
刚开始1V是正常的,某个时候(可能是跑码过内存后)才会变1.4V。这个电压没毛病

网友:
内存电压1.4V

网友:
内存电压1.6V,打错了

网友:
主板就是不跑马,0000

网友:
你首先要使用假负载,看能不能出各种电压,内存的cpu的,桥的等等

网友:
然后再看看测量时钟信号都有没出来,最后检查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