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90 板号为:la-f115p不加电的小曲折维修

楼主(2021-04-05):
上个月的10多号接到同行送来一DELL 3490,故障为:不加电! 拆机出祼板接电,测得公共电压为13v(这个机器注意一下,图纸公共电压为19V,其实测为13V),反复量得最后确定不是被拉低。
公共电压正常,测得待机芯片无3V,5V输出,测PU301,公共电压正常,测到+3VLP线性电压不正常,被拉低!图纸上搜索+3VLP去向,有7处,当测到D1的时候,+rtc_vcc也被拉低啦,

d1取掉,再量得+3VLP已经正常,到这里基本确定就是+RTC_cell有问题,图纸看D1的旁边正好是+RTC_cell的一个去处Q23的管,那正好先量它吧!
量得Q23的第1 +RTC_CELL_PCH 对地短路,把D1上回主板上,取掉Q23,D1的所有脚都正常,
看上图画红圈的是D1Q23的位置,电流表调低,采用烧鸡大法,烧完以后奇怪不短啦!也没烧出是那个件热,等一会再量还不短,接好,插电,电流向上走心亮,但是不亮,电源灯闪三黄一白,没等几秒风扇狂转,一开始以为BIOS问题,又刷了个bios,还是不行,查了下论坛,这半天是dell 的毛病,经过开机,按开关强行关机三次,唉,LOGO出来了,那个喜呀!装机测机没问题,通知取机,到这里你们以为完事了,其实没有!
过一个星期多,同行说机器又不加电了,我说拿过来看看,过了一天,机器又到手,果断拆机,直接量Q 23一脚又对地短了,这回算了不烧了,查了一下图纸,+RTC_CELL_PCH主要是到cpu,我心想不会是CPU有问题了吧?还是先找找外围电路的问题吧!可量就两处,一个连到cc5 cc4   ,另一个连接的是cc70,cc71 ,量得cc5不短正常,
cc5下面特小一电容cc71短路,直接挑掉,cc70在板子对面也不短,直接量Q23这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短!到此结束,写贴太累,大家多多给分,谢谢!高手勿喷!!!

网友:
有的dell的电脑刷完BIOS 需要强制关机3次才能显示

网友:
看来我的贴子不受欢迎!

网友:
rtc电路问题挺常见啊

网友:
还好,不是CPU问题引起的。返修后才是真正找到问题所在了。

网友:
谢谢你的分享,真才实学,高人真多

网友A:
请问大佬,迅维网下载的怎么打开呢

网友:
最怕CPU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佬,迅维网下载的怎么打开呢

你指那个东西怎么打开?

网友:
楼主牛掰 我这几天修戴尔修到哭了 三台机两台进水机 修好了一台进水又是断线又是不充电,一台进水机CPU供电烧糊CPU挂了可怜的八代I7,好有一台客户自己清灰导致EC和南桥击穿郁闷的是EC还*脏话*有内涵 我去

网友(2021-12-21):
感觉dell 四五代低压U RTC电路特别容易出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过硬 好贴

网友:
有时候CMOS 放电就能正常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