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80 8G BIOS 有的朋友麻烦发一个,谢谢兄弟了

楼主(2021-04-05):
RX580 8G 显卡BIOS 论坛有这个卡的兄弟麻烦发一个,先谢谢了  这个卡是4G的 想刷8G 下载了很多都不能用 能亮机的都是三个重影,要么就不亮,原卡是4G的正常,所以看看论坛有没有兄弟分享一个8G的BIOS 谢谢

网友A:
我的帖子里面有下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帖子里面有下一个就行了。

我之前就下载过你的 能亮机  但是显示三个重影

网友:
现在显卡又开始大量维修了

网友:
单接口的,需要改电阻,适配bios的输出编码方式

网友:
4G的刷8G的能正常才怪,要么换8G显存,在刷BIOS,而且BIOS分颗粒的

网友:
还有这操作?

网友:
4改8不改显存,只有一部分显卡可以正常。不是所有卡都可以!除非你硬改!

网友:
尔必达的显存肯定不行

网友:
去某宝买一个JS专用bios应该可以,不然4G的颗粒怎么能匹配8G的bios参数呢

网友:
不得行,这个板子估计和其它的bios不匹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