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BIOS资料反复坏,奇葩维修案例

楼主(2021-04-05):
收到一台华硕笔记本X411ua主板,刷完BIOS就好,开几次就坏需要从新刷bios才行,开始认为是bios芯片坏的换了新的芯片还是不行故障依旧,刚开始是开机不亮换过芯片换过bios程序之后是开机不触发或者开机之后触摸板不管用。论坛有大神说bios3脚和4脚短接,试过了开不了机BIOS3脚是写入保护脚,有故障的时候测量3脚是0.5V,正常的时候是3.3v。查过别的图纸得出结论,BIOS第三脚高电是写入保护,低电是写入不保护,维修思路将BIOS 8脚供电飞线到3脚中间加一个上拉电阻。

 会员473925100鑫豆2025-11-10 14:20
 会员1108808100鑫豆2025-11-8 11:07
 会员852517100鑫豆2025-11-4 15:46
 会员609645100鑫豆2025-11-3 18:08
 会员1270254100鑫豆2025-11-3 16:53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一个联想U310也是这样但是是放时间长了就坏bios资料,换bios芯片就好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大脑真聪明!

网友:
坏本体一部分

网友:
这玩意怎么回事呢 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

网友A:
3脚原来的线有没有断开。

网友B:
神操作啊,,指定还是哪有问题,,,这种 觉得还是不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脚原来的线有没有断开。

没有断开,直接上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神操作啊,,指定还是哪有问题,,,这种 觉得还是不保险。。。。

理论上电池有电,就不会被拉低了

网友C:
上啦之前BIOS资料好的坏的,没用上拉之前BIOS资料会坏,还是就是因为没有高电平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啦之前BIOS资料好的坏的,没用上拉之前BIOS资料会坏,还是就是因为没有高电平导致。

刷BIOS之后正常了,开始上拉的

网友:
哥们没有理解上拉。如果有控制信号使3脚为低,你这样是拉不高的!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太管用了

网友:
应该还不是真正的问题根源,不过能解决问题就可以

网友:
这个真的没听过

网友:
这样是拉不高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过,退了没有修

网友:
刷过这么多BIOS,这种故障顶多是换个bios芯片就好,这次的比较恶心

网友:
感谢分享

寻霸业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的是bios芯片有问题,有的是me找到了错误的设备

网友D:
比如说,一个bios绑定的设备带ecid,然而你换了bios不是这个ecid的bios,第一次开机初始化会跳过错误开机,进系统注册表认证后,id错误,会更改me资料,然后bios内id和me的id不同,开不了机

网友E:
没找具体问题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一个bios绑定的设备带ecid,然而你换了bios不是这个ecid的bios,第一次开机初始化会跳过错误开机, ...

这个机子故障就是bios资料反复损坏,表现的故障也不同,开机不触发,或者触发不亮机,或者亮机触摸失灵。可能没你说的那么复杂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没找具体问题看看!

没找具体问题,感觉是cpu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比如说,一个bios绑定的设备带ecid,然而你换了bios不是这个ecid的bios,第一次开机初始化会跳过错误开机, ...

这个华硕板子8代的没有图纸只能简单粗暴的解决了

网友:
现在的本本bios在BIOS升级,RTC重置,有新硬件设备接入,进bios设置修改某些选项等场景是要随时改写bios里面的某些内容的,特别是uefi模式下。还有不少bios芯片是4通道的数据总线,就是2,3,5,7都是数据输总线,可以实现超快BOOT。除非确实量到某些需要上下拉的电阻开路,不建议这样改,因为可能暂时没事,后面很多应用场景可能会出问题。

网友G:
3脚本来设计的就是8脚接电阻上拉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3脚本来设计的就是8脚接电阻上拉供电的

没有图看不到,我猜测也是供电脚转化出来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一改BIOS AHCI就不亮,需要再刷BIOS

网友:
这个真是第一次遇见 以前没有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没找具体问题,感觉是cpu问题

有没有想过是刷错了bios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想过是刷错了bios

不太可能换过芯片,BIOS程序也换过两次都是开几次之后就故障,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太可能换过芯片,BIOS程序也换过两次都是开几次之后就故障,

我是说,你bios程序有没有刷错……重做me吧

网友H:
楼主上拉电阻用的多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上拉电阻用的多大的?

就随机找了一个

网友:
厉害了 维修思路 清晰 感谢分享

网友:
维修思路 清晰 感谢分享

网友:
请注意不要灌水!遵守论坛规则!

网友:
这个方案需要时间来验证一下,楼主到时请分享

网友I:
什么原理呢这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弄。。

网友:
妈妈耶好厉害感谢分享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直接换了个新的BIOS芯片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什么原理呢这是,第一次听说可以这样弄。。

乱拳打死老师傅,哈哈

网友:
这个真的没听过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问题真的没听过

网友:
这个方法有待时间的验证

网友:
确实遇到过有的ASUS 刷BIOS就好,没用多久就又开不了,

网友:
BIOS资料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
这样做能长久吗?

网友J:
那么在bios修改的选项能保存吗

网友:
应该还是BIOS芯片问题吧,

网友K:
我有台华硕和你一样故障,老是掉bios数据,体现是不触发,刷完bios就好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又不触发了,换过bios,故障现象一样,但是很神奇的是我给客户换了板,目前客户使用一切正常,改天我把板子拿出来用你这个方法试一下看

网友:
个人觉得比较恶心的还是CMOS电池放电好几天的那种,改个复位键客人不是每个都能接受,换CPU又嫌贵。

网友:
我做天修了个BIOS芯片坏的,换了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么在bios修改的选项能保存吗

这个没实验,只是开机更新了下时间,然后反复开机都没事

网友:
不是真正的问题

网友:
维修最重要的目的是 开机能用了,客户认掏钱并且没坏就行,这玩意没图纸还要咋研究,换桥换EC,换CPU,换完要是也不好使,是不是要哭了

网友:
这个方法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这样也行牛X

网友:
牛逼了,头一次见我也遇到过容易坏BIOS的

网友L:
我这还有更奇葩的,V星G31-m3-v2,一个单位不少这种板,几十块儿,BIOS爱坏,坏了黑屏当代码进不去系统,耐心好反复重启几次几十次偶尔能进,刷BIOS就好,但基本每一两年就坏一次。奇葩的地方在于,刷BIOS的时候,不用找资料,就把原来坏BIOS资料读出来,再刷回去就行! 这能解释的通么?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还可以这样吗???求真相!!!加油!!!呵呵呵!!!

网友:
收到一台华硕笔记本X411ua

网友:
这是什么操作

网友:
刷完后记得升级一下最新的程序,碰到不少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这还有更奇葩的,V星G31-m3-v2,一个单位不少这种板,几十块儿,BIOS爱坏,坏了黑屏当代码进不去系统, ...

确实奇葩,一年让你赚一次钱  嘎嘎

网友:
好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
方法是好   不知能用多久

网友:
真是第一次遇见

网友:
换个芯片试试呗   坏了的话很正常

网友M:
还能这样操作吗,我都直接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还能这样操作吗,我都直接放弃

毕竟是嘴边的肉放弃可惜了

网友:
牛逼,我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N:
遇到都是反复放电的,这种第一次见

网友F:
引用 网友N:
遇到都是反复放电的,这种第一次见

请问你修的放电就好的bios,具体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

网友O:
遇到过,最后更换CPU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遇到过,最后更换CPU就OK了

我也感觉这种复杂问题出在cpu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修的放电就好的bios,具体是什么问题,怎么修好的

没好,方法教给客户了

网友P:
华硕Y581L也是这个问题,接电源2秒就无待机电压了,刷BIOS后开以开机用两天又是故障以旧,BIOS芯片也换过,不知楼主这个方法是否可以根除这个坏BIOS的问题。

网友:
没遇到这么神奇的  大多数换芯片就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Y581L也是这个问题,接电源2秒就无待机电压了,刷BIOS后开以开机用两天又是故障以旧,BIOS芯片也换过, ...

试试呗,实验出结论

网友:
楼主辛苦了,万分感谢。

网友:
winbond的flash质量还好吧,写保护误动作,估计设计有缺陷了。

网友:
3脚供电有时会低,确认不是芯片拉低,上一级供电引起也可能,但应不是板层线微短路拉低,否则飞个电压还是会拉低,有时也不好追,维修只要能解决问题就行,感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有台华硕和你一样故障,老是掉bios数据,体现是不触发,刷完bios就好了,但是用一段时间又不触发了,换过 ...

但是很神奇的是我给客户换了板,目前客户使用一切正常...

   应该说,如果换板了都不正常,才是神奇的事情....换板正常了不应该是常规操作吗?

网友Q:
最近发现芯片能吹坏。。。。。。。。。。。。。。。。。。。。。。

网友:
bios的问题多

网友:
BIOS片不良的见多

网友(2021-05-08):
引用 网友Q:
最近发现芯片能吹坏。。。。。。。。。。。。。。。。。。。。。。

旋风风枪不容易吹坏

网友:
感谢分享没错啊,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3脚是Wp 。写入保护

网友R:
置高就不能在线 写入了。只能离线写

网友F:
引用 网友R:
置高就不能在线 写入了。只能离线写

在线写入是修改BIOS选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在线写入是修改BIOS选项吗

就是软件就没法修改了 。比如系统下刷BioS  。
我说反了  是置低不能在线写入

网友:
楼主写的这么精彩,我很感谢人家把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我怎么就成恶意灌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