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Xs max装摄像头卡顿

楼主(2021-04-05):
Xs max装摄像头就卡,已经排除所有外配,单装前置或者后置都卡,摄像头都换了几个,还有3分钟重启

网友A:
这种问题换尾插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换尾插就可以解决了

换了尾排不重启了还是卡顿

网友:
把摄像头座子用万用表打一遍

网友B:
换尾插 一条不行接着换就行了   或者你把像头不扣看看是不是不卡顿了 如果不卡顿那就继续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尾插 一条不行接着换就行了   或者你把像头不扣看看是不是不卡顿了 如果不卡顿那就继续换吧

确定是尾排坏了,换了三条才好

网友C:
试过是那个 气压计引起的(尾插上圆圆那个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过是那个 气压计引起的(尾插上圆圆那个东东)

那个有办法修好吗,

网友:
可以换一个,我那个是里面底脚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