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706开机文件夹,可以识别硬

楼主(2021-04-05):
A1706 开机文件夹, 可以识别硬盘。但是不能分区。进windows pe提示分区有报错。 主控IC供电。全部正常。直接更换硬盘。搞定

网友:
之前也遇到过 换了硬盘就可以了

网友A:
这种在主板上的硬盘好换吗,还没搞过呢

网友:
硬盘是板载的吗,          换了之后要不要刷固件之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在主板上的硬盘好换吗,还没搞过呢

好换 主板预热。然后在吹。趁热4个快速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