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s-hswut-h314主板bios

楼主(2021-04-05):
客户带过来两个不开机多媒体电视的小主机  因为资料太少特意让客户又拿过来一台好的来参考,看论坛没有好用的bios特意备份发过来  我的这坏机器是开机报警四声,检查不到内存,还没弄好 弄好了来更新后续维修手法。

网友(2021-10-10):
报警四声是不过内存,查内存的SPD,SDATA,SCLK,看看这俩信号有没有三极管转换,最后刷BIOS

网友(2023-02-14):
这个机器最后修好没呀?

网友(2023-05-07):
我遇到一台一样的问题,开机报警4声,刷blos还是一样的情况,你的搞好没有

网友:
你的BIOS是坏的,我的机器原本故障是电流正常吗,滴滴两声不显示,插上键盘指示灯会亮,刷上你的BIOS直接就是滴滴滴滴四声报警,指示灯也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