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 外星人 XPS 8代9代 CPU

楼主(2021-04-05):
以前没遇到过就这两个月遇到4台,换了硬盘系统装不进去,换上原来硬盘系统也进不去了。用PE装Ghosts就一切正常,简装就卡的要死,进了桌面要等10几分钟以后才能操作,系统时间变成9522年了,有时候也能装进去,硬盘拆了换下,系统又卡了系统版本换过很多了,那位大神遇到过说下

网友A:
进bios吧时间改回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吧时间改回来,

改了也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吧时间改回来,

改了,也没用

网友:
可以试试一下刷下bios

网友:
戴尔官网有镜像下载软件,直接F12还原

网友:
先试试刷下新的bios

网友:
时间变了,这个是突破口,为什么会变,rtc电路正常吗,时钟晶振不对了,cpu时钟不正常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时间变95年,估计是BIOS问题,下载个刷BIOS看看,或TB买个BIOS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