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读不到bios

楼主(2021-04-05):
如图,求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读不到bios,但是可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认到卡,供电阻值都正常,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bios1脚是3.3v,2脚0.5-0.8v,3脚3.3v,4和5脚6脚是0v,7和8脚3.3v,求教各位了!

网友:
扫显存就吗?

网友A:
用mats扫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ats扫一下,看看

用mats扫显存扫不到,程序不动

网友:
我的A卡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头大

网友:
bios芯片坏了吧

网友:
还有很多不懂的。看来,要努力向各位大师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mats扫一下,看看

下面的图就是扫显存的,扫不到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不对,不是读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不对,不是读不到

那为啥扫不到显存呢?也是因为bios?

网友(2021-05-22):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是不对,不是读不到

BIOS版本号都没有,这不是刷错的问题,我得也是这种情况,但是在DOS下可以读写BIOS.gpuz读不到,唉,没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