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50主板隔离保护电路分析

楼主(2021-04-22):
一块SONY    MBX-250主板不过隔离保护故障分析检修
-------参考索尼MBX-249 电源电路检查维修
插入适配器后,要到公共点需要经过PU4001和PU4006,两个管子都是N沟道,所以G极必须为相对的高电平。

先看PU4001和PU4006均经过PQ4009受控于充电芯片PU4004(BQ24725)的 4脚ACDVR发出的25V左右的高电平。(假设AD+_IN_G未接到其他电路)参考迅维网月饼老师的([笔记本] Sony 索尼笔记本保护隔离电路分析--迅维网月饼原创     [复制链接]分析

1、适配器20V供电经过 D4001给PU4004的20脚供电。此电路中PU4001的5-8脚为适配器电压,20V,不能经过体二极管产生AD+_M。
2、PU4001和PU4006的G极信号ACDR,经过PQ4009来自PU4004的4脚
3、PU4004为BQ24725,ACDRV输出高电平的条件是ACDET超过2.4v且3脚CMSRC有大于17.254V输入电压。
4、回到电路图中,ACDET电压来自于PR4006和PR4007分压,经计算得出适配器最低电压限制为17.254v
5、所以当适配器电压超过17.254V后3脚CMSRC有17(比AD+略低一个体二极管压降)V输入电压时,ACDRV被BQ24753驱动为高电平,具体高电平的值为VCMSRC+6v=23v,23V已经足够使PU4001和PU4006导通。
注意看PU4001和PU4006的G极,前面假设是AD+_IN_G无外部电路。那,如果AD+_IN_G有外部电路呢?
Q64(电路中实际为Q7866)N沟道MOS管,若G为高电平,将会把AD+_IN_G导通到地,从而去关闭前面所说的PU4001和PU4002,也就是说,AD_OFF_HW#和AD+_SW_OFF任意一个为低D45导通拉低Q63(电路中实际为Q7863)的3脚使其2、4脚导通,从而将AD+电压经RN68分压后加到Q64(电路中实际为Q7866)的G极形成高电平,就会关闭保护隔离!
接下来一个个分析这2个保护信号:
第一个保护信号AD+_SW_OFF连接到Q62(电路中实际为Q7862)N沟道开关作用小管,G极若为高,就会拉低AD+_SW_OFF。
若公共点无短路时,ACP_UVP反向击穿D44(稳压值为5.1v)后,还有13V左右使Q61(电路中实际为Q7861)导通,Q62截止,AD+_SW_OFF不被拉低。保护隔离电路正常工作产生大电流公共点。
若公共点有短路,则ACP_UVP电压下降,当ACP_UVP下降为某个值时,无法反向击穿D44,Q61(电路中实际为Q7861)G极无电压,Q61截止,Q62(电路中实际为Q7862)导通拉低AD+_SW_OFF,同时关闭待机电路开启信号,实现过流保护,它的作用就是防止公共点有短路。

接下来说第二个:上图中电路,如果AD_OFF_HW#为低电平,将通过PD4001拉低ACDET。
AD_OFF_HW#受控于Q52,如下图,当Q52(电路中实际为Q7752)1、6脚导通时,就会将AD_OFF_HW#接地拉低为0V,什么情况下Q52的1、6脚会导通呢?继续看上图,Q52(电路中实际为Q7752)5脚为低电平时,3脚为高电平,从而使其1、6脚导通。而Q52的5脚电平值高低受控于U70(电路中实际为U7770)U71(电路中实际为U7771)组成的施密特触发器,当UL_IN1为低时,非门U70的4脚输出反向为高,再经U71反向到4脚为低,此低电平加到Q52(电路中实际为Q7752)5脚,使其3、4脚不导通,从而使RTC_BAT_1经过R642加到Q52的3脚为高电平,使其1、6脚导通将AD_OFF_HW#接地拉低为0V。同时,U71的4脚的低电平又使Q3901截止,SYS_PRS#为高,使电池也不能开机了。另外U71的4脚的低电平还会引回到U70的3脚,形成循环,锁定了!
所以说,一旦出现问题,UL_IN1为低,整个电路触发,就会进入死循环。从而关闭后面的所有电路,无法开机。
上图为过压保护电路,图中那么多二极管所接的供电,任意一个有过压,超过一定值时,就会保护。具体如下
        U72为2.5v的电压检测芯片。若2脚电压超过2.5v,1脚将会开漏输出。
如果2脚电压不足2.5v,1脚将会为低。
所以无过压时,2脚的电压是无法超过2.5v的,1脚始终为低,Q54截止,UL_IN1不被拉低,后级正常工作。若有任何供电过压,经过相应的二极管导通加到U72的2脚超过2.5v,将1脚OUT开漏输出,由R477和R479分压过来的高电平使Q54导通,拉低UL_IN1,实现过压保护,并锁定!
以上分析的是各供电过压的保护,也就是防止某供电的上管击穿导致大电流。。。
最后来看下适配器过压保护电路:
当适配器输入电压大于设定的安全极限电压时,D3801就会被反向击穿从而使隔离保护电路输入电压为零。

网友:
现在已经修不到这种电路了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一下看不懂,等有空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