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U3S3不触发维修案例

楼主(2021-04-05):
华擎H61M/U3S3不触发维修案例

samson2006

网友:
故障现象:小区换点表停电,还完后来电家里跳闸,电脑电源烧坏,主板无声音,后面个别USB接口失灵,不过开机使用,使用一两年后不开机(不触发),按开关风扇不转无反应。

初步判断:先换电源,确认电源完好,确认主板待机问题。

维修开始:上电不触发,开机针脚电压有跳变不稳定,手摸主板上音频IC ALC662发烫,断电直接吹下来;再次上电针脚电压恢复3.4V稳定,触发正常亮屏,故障修复。

维修结语:音频IC损坏导致主板待机异常不触发。更换后恢复。

网友:
好技术,感谢分享!

网友A:
声卡短路了!桥居然没坏掉

网友:
碰到过一张,记得S3芯片是祥硕的1061

网友:
可能性都有

网友:
这种3v待机是不是应该对地二级体值低或者是0

网友:
现在不是说。alc662很贵

网友:
ALC662闲鱼上卖15-20.

网友:
路过学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短路了!桥居然没坏掉

刚开始怀疑南桥,南桥有发热,但是不是很烫,最后拆掉声卡IC才解决问题,幸运啊,否则南桥怀主板就变料板了!

网友:
刚开始怀疑南桥,南桥有发热,但是不是很烫,最后拆掉声卡IC才解决问题,幸运啊,否则南桥怀主板就变料板了

网友:
开机脚电压跟声卡有关联?

网友:
感谢发布。感谢分享

网友:
运气好啊!!!!!!!!!!!!!!!!!!!!!!!!!!!!!!1

网友:
我换了三个了声卡芯片

网友:
声卡芯片没有要求,只要是脚位一样的都可以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