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显卡1060 供电12V短路求助

楼主(2021-04-05):
本人新手一枚,此显卡12V供电短路,是技嘉1060,3G 不知道下手思路,求各路高手指教指教,指条明路!!谢谢~~谢谢

网友:
电感看到吗,量

网友A:
电感通的啊,量啥?

网友A:
12V短路,烧机又烧不起来,电流很小

网友:
烧不起来,电流很小,我用5A的烧,根本就烧不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短路,烧机又烧不起来,电流很小

你需要找个图纸,看12v去了那些位置,手动对这些元件打值,短路的值会很低。
还有你没有热成像,就不要再烧机了,一个不小心会扩大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通的啊,量啥?

对电感打值,不是测量电感通断,是红笔接地,打电感的二级体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电感打值,不是测量电感通断,是红笔接地,打电感的二级体

有几处是0.0013

网友C:
把12v供电相连的mos管g级打一遍值 不正常的直接取下 若都正常就都取了 还短就烧 看看是否是电容短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把12v供电相连的mos管g级打一遍值 不正常的直接取下 若都正常就都取了 还短就烧 看看是否是电容短

12v主供电好像没找到MOS管,。这个板子和常规的有点不一样,有个LM358的芯片

网友:
核心边上的那一排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v主供电好像没找到MOS管,。这个板子和常规的有点不一样,有个LM358的芯片

核心 显存供电mos管的上管的d级不都是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 显存供电mos管的上管的d级不都是12v吗!

显存供电那边的mos管d级都是没有短路的

网友:
测MOS管,二极管档,一头控制级 一头输出级,哪颗短路换哪颗!

网友:
我来看看学习学习。。。。。我有个1080的卡也烧不起来。

网友:
修好了就赚到了,修不好买废卡也值几个钱

网友:
mos管,电容,线路,三者必有之一

网友:
这个要点技术阿,要是有图纸修起来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