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win10删了SystemApps后开始菜单打不开

楼主(2021-04-05):
按右下角喇叭也不会弹出
其它功能倒是不会。原本想精简删除一些自带没用的程序。没办法,还是不能删。

网友A:
现在系统还有啥好精简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系统还有啥好精简的啊

有的,必须的,win10太大太大了,好多需要优化一下,以免浪费内存及开机更加快

网友:
win10大吗   好吧 实在是觉得打 就按win10 LTSC 版本

网友:
一直装原版的,不在乎快慢那几秒,稳定才是王道,系统盘现在想多大就多大,不然几千台电脑够得头疼的!

网友:
拷贝一个过去 或者重装

网友:
这个你都敢删,开始菜单,设置,等新的内容都是靠这个

网友B:
建议重装,拷贝别人的有可能会少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重装,拷贝别人的有可能会少文件

在PE下有先复制备份了

网友:
不用,另外一台复制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