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印机]
佳能2422N复印机,高原反应,求高手帮助解决!

楼主(2021-04-05):
打印复印时页面底部隔三岔五出现葡萄串样的不规则黑斑,不定形状,不定位置,有事十来张会有一张,严重时两三张就会有一张!找不到该机型相关资料,特来此求助大神!

网友:
换鼓芯解决

网友:
鼓芯、磁辊等,,

网友:
如果不是硒鼓  就是定影组件

网友:
磁辊清洁一下

网友:
告诉你  打印的时候纸走一半进去后 纸还没出来的时候 直接拉开卡纸板  强行让它出现卡纸提示。 卡的纸不要拉出来。现在就看 卡纸中的图案具体是在哪个部分 印上去的。

网友:
检查废粉仓,有可能废粉多了。

网友:
什么高原反应哦。漏粉了或者漏电了。清洁一下就可以了。无语

网友:
路过,学习了,打印机还不会修呢

网友A:
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海拔高度,有的话恭喜你把数值调高试试,有惊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设置里面有没有海拔高度,有的话恭喜你把数值调高试试,有惊喜

设置里面没有,没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