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佬们!麻烦帮忙看看这个电阻是多大的。

楼主(2021-04-05):
华硕笔记本电脑板号是:X550KX  2.0   电阻就在屏接口的三条腿边上的那个电阻!因不小心搞丢了!又没有图纸!只好求助大家了!在此谢谢了!

网友:
我自己顶一下!希望大佬帮忙看看!

网友A:
是个电压上拉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电压上拉的吧?

记得好像是个高电平!不知道这样一般是多大阻值的电阻!

网友B:
这个肯定有点位图啊!

网友C:
没有找到这个图 不过找到一个类似的图 电阻是100K 你代换看看

网友:
查下点位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肯定有点位图啊!

点位有!上面就这个没写是多大的!别提多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找到这个图 不过找到一个类似的图 电阻是100K 你代换看看

好的!谢谢!

网友D:
板号不对 不然我有ASUS在线点位和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号不对 不然我有ASUS在线点位和图纸

这个机器现在白屏了!不知道是哪里问题!不知道咱有没有方向?

网友:
最好是把板号拍上来,没看到过这个型号

网友:
看点位 看点位  看功能,重要的事情说三篇

网友:
白屏,应该是没有屏供电,查查屏3.3v供电

网友E:
我估计就是那个三条腿的管没导通才白屏

网友F:
手头正好有张一样的板子.电阻100K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估计就是那个三条腿的管没导通才白屏

我查了供电都有!怀疑屏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头正好有张一样的板子.电阻100K

谢谢帮助!现在电脑白屏!查供电都有!怀疑是屏线问题!可是手里临时没有屏线!要等屏线看看了!不知道咱是否有修白屏的问题!

网友G:
老板子了,论坛里面有点位或者图纸。你搜索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板子了,论坛里面有点位或者图纸。你搜索下。

我测量了!电压正常!怀疑是屏线问题!等屏线呢

网友:
99K的电阻

网友H:
目前还是不好呀!跟屏线一点关系也没有!显卡也做了!还是白屏!不知道大佬们有方向没!现在开机就是白屏!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目前还是不好呀!跟屏线一点关系也没有!显卡也做了!还是白屏!不知道大佬们有方向没!现在开机就是白屏!

这个是板号!希望大佬们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头正好有张一样的板子.电阻100K

这个机器我换屏线    显卡是重置的    还是白屏!关键是屏供电正常!会是显卡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