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装电源芯片会烧很多

楼主(2021-04-05):
为什么不装电源会烧那么多件 CPU和桥 几率多少

网友A:
道理很简单 不装电源ic pwm电路中mos管g级多数情况下是会悬空的 上电直接导通 把电源电压直接加在后级 效果是烧的一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道理很简单 不装电源ic pwm电路中mos管g级多数情况下是会悬空的 上电直接导通 把电源电压直接加在后级 效果是烧的一塌糊涂

希望CPU没事吧

网友:
MOS管有基级自生偏压的现象。

网友B:
要看是哪个电源芯片没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是哪个电源芯片没装!

电源管理芯片  CPU对地阻止0.008  拆下恢复几百多估计CPU没了  真的是血的教训来交学费

网友:
CPU电源模块换过的话,也容易出问题。换到这个的话,真建议不修了,为了几十块钱,连几百块钱的U都分分钟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管理芯片  CPU对地阻止0.008  拆下恢复几百多估计CPU没了  真的是血的教训来交学费

不一定,前几天一个19V短路的,CPU  MOS管都对地了,拆了CPU就恢复正常,想着U肯定也挂了,但是测试U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