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蓝宝石580 8 g无核心供电,主控更新无用,

楼主(2021-04-05):
已经修复了。忘记来更新了,
原问题是核心无供电,12V供电正常,确认是信号问题,怀疑MOS有问题,拍下看看是不是能出信号,结果如果,板上有两个74元件,调换了一下,问题依然,
把MOS装回去后核心发热,证明供电已出,装机测试,两分钟不显示,核心降温,再次开机已经无法开机,拿下测试发现PCIE短路,网上买了5个回来,两个主控芯片,一次性全部换完,问题依旧,无核心供电,最后拆下所有MOS驱动芯片检查,个个完好,装回去,结果电压出来了,上机,完美点亮。

如图,pwrok为0v,这个信号是由5条脚的74元件提供,SN74LVC1G80

网友:
没有图纸,求助大神

网友:
pwrok 没电压 你可以引一个电压给它 看后面的电压出不出来。来判断后面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
大神们,A卡的上电时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
显卡的图纸哪来的啊?好像都找不到哪下载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块1060没搞定呢,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个图纸我有一直在找,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下的

网友:
这个pok信号不是给出去的?。。

网友:
pwrok是输出脚,pwm芯片工作条件是en和vcc满足,后级无短路

网友:
显卡不难修、每图就是要花点时间跑线

网友:
显卡不难修、没图就是要花点时间跑线

网友:
你都说一下哪些条件满足、?不然别人怎么给你讲

网友:
乱来盲修...

网友:
不错修 今年修显卡发财了

网友A:
要进显卡维修群的找我拉你

网友:
谢谢分享,恭喜发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进显卡维修群的找我拉你

你好   我进群呢  拉我一下吧

网友:
你这个修的不明不白,以后怕是还会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