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无电流,该从何下手?

楼主(2021-04-05):
小小白求助,对电脑维修有兴趣。这个板子之前在论坛问过,有大神说要先测有没有上电。我自己照着教程改了一个可调电源,然后接电脑电源开机无电流。自己又换了一个io,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求助各位给一点思路。这个是我在闲鱼上收的想自己练手,谁知这么硬一块骨头,(猜测是主板进过水,图三有腐蚀痕迹)

网友:
还是找到点位图来测一下关键点的电压

网友:
学维修还是先学台式机直观一些,IO换了下一步就是桥电路。

网友:
先看出公共点没?

网友:
零基础的话,建议买个远程视频看看

网友:
无电流 你得先看保护隔离  而不是ec

网友:
要是想修 建议先学习下主板的基本上电时序

还是建议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

网友:
1.先看公共点是否有电压
2.测待机3v和5v
3.测是否触发,南桥是否送出sl_s3和sl_s4信号
一般到这里能解决无电流的问题了

网友:
先看保护隔离 上电时序

网友:
报一个远程学习班吧。

网友:
一点电流都没有,先查隔离保护电路有没有19伏。之后查待机35伏

网友:
来迅维跟船长学

网友:
去迅维报班吧,我看你是一头雾水

网友A:
自学也可以,要相信自己,我也是自学过来的,一路上很艰辛,很不容易。这种无电流的问题,先查一下隔离保护是否产生公共电电压,然后再看看3.3和5v是否产生(如果产生了会有0.00几A的电流),目前看应该是没过隔离保护。最好下载一个图纸和点位,照着图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自学也可以,要相信自己,我也是自学过来的,一路上很艰辛,很不容易。这种无电流的问题,先查一下隔离保护是否产生公共电电压,然后再看看3.3和5v是否产生(如果产生了会有0.00几A的电流),目前看应该是没过隔离保护。最好下载一个图纸和点位,照着图修。

我第一次正式的开始自学维修,是从改屏开始,那一年是2008年,后来逐渐自学台式机主板维修和笔记本主板维修,直到2011年,才终于修好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后来开始自学BGA焊接,学习研究上电时序,到2016年才接触修改BIOS相关,到今天换桥植球850风枪徒手就能搞定,这一切的背后,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换来的~加油吧

网友:
00.00这咋看电流?电流表位数明显不够啊,略新点的本,电流都不到0.01,在你这个电流表位数以外了,先查有没有待机3V/5V

网友B:
现在做维修的,个个去咸鱼捡东西,还有很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做维修的,个个去咸鱼捡东西,还有很多好的

有但是少了,很多简单的故障卖家自己网上搜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正式的开始自学维修,是从改屏开始,那一年是2008年,后来逐渐自学台式机主板维修和笔记本主板维修,直到2011年,才终于修好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后来开始自学BGA焊接,学习研究上电时序,到2016年才接触修改BIOS相关,到今天换桥植球850风枪徒手就能搞定,这一切的背后,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换来的~加油吧

嗯好的,谢谢

网友:
我有一客户,电脑不上电,直接告诉我:“保险烧了你帮我换一个。”我撸了一把保险电阻给他。“80块。不够用下次来我再给你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第一次正式的开始自学维修,是从改屏开始,那一年是2008年,后来逐渐自学台式机主板维修和笔记本主板维修,直到2011年,才终于修好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块笔记本主板,后来开始自学BGA焊接,学习研究上电时序,到2016年才接触修改BIOS相关,到今天换桥植球850风枪徒手就能搞定,这一切的背后,是经过无数次的失败换来的~加油吧

都是磨练出来的

网友:
没过隔离吧

网友:
找学习班上课吧

网友:
查查保护隔离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