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蓝线-12V有20多V的电压 请教下是哪里问题

楼主(2021-04-06):
这个电源就是捡来练手的   麻烦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 查哪里  一直没明白-12V是怎么产生的 电压是哪里来的 因为-12这路的二极管全部是反向的  所以没看懂 测了也没坏 电容也换了   但是对地的功率电阻4.7欧烧了  换上也马上就烧    +12V  +5V +3.3V 都在正常范围内的  就蓝线这路是20-30V的电压 晕死了

网友:
你前面发的,不就有人告诉你了么,查-12伏的输出电路,测反向二极管前后电压,要是一样呢,你代换一下,对地电阻先不要接!电容必须接,-12的电容+极接非公共地!

网友:
电源也修啊。。。。。我都卖废品了。。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一般不修,学习学习

网友:
就是学习用 不然修他干嘛   拆下来测反向二极管 好像也都是正常的 等新的来 代换下来看看  感觉也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
5元一共,都卖掉 了。不值得修,

网友:
都说了  是为了学习学习  怎么老是有一堆人 张嘴闭嘴 就不值得修不值得修的  你是家里有矿还是觉得别别人有钱  哪里来的优越感   要是懂可以指导下  我感谢  要是就剩一张嘴 麻烦嘴闭上不要打击别人的爱好行吧

网友:
修电源感觉很费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