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锡带一拖,唉直接损失100多块

楼主(2021-04-06):
吸锡带一拖,唉 直接损失100多块钱

网友:
这个锡上不上去怎么搞哦,不是粘在烙铁上就是连成一条线

网友:
你这是松香? 靠

网友:
温度调太高了吧,焊膏不行

网友A:
把引脚飞线补回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引脚飞线补回去啊

工作量太大,不值当

网友:
维修佬焊油,59一瓶好像是

网友:
感觉你不会烙铁吧

网友:
高手过招,招招致命

网友:
焊工还不够。

网友:
锡带几块钱也不行,要进口20块钱以上才好用

网友:
是不是焊铁不给力啊?
说老实话,蓝天的板子、华硕的板子,看到有点害怕。这种台板没接触过。

网友B:
你这焊工太差了!还没我店的小伙三分之一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焊工太差了!还没我店的小伙三分之一的技术!

没办法,你们收徒弟吗

网友:
飞线吧,亲。我见过给南桥飞线的。几百根。非常酷炫。

网友C:
弄这为啥要用吸锡带?为啥搞这么多焊膏?锡上不上是什么意思,你图片中不是上上了吗?看到捉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弄这为啥要用吸锡带?为啥搞这么多焊膏?锡上不上是什么意思,你图片中不是上上了吗?看到捉急

我没说明白

,锡总是粘在烙铁上不粘焊盘,要么粘上去就是一大堆分不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明白,锡总是粘在烙铁上不粘焊盘,要么粘上去就是一大堆分不开

锡放多了啊

网友E:
焊这个不需要吸锡带,用好一点的焊油颜色比较清的那种,黄色焊油的不好焊接的不沾锡,焊盘用烙铁过一遍就行了,对准芯片脚位就用风枪吹一下固定,然后用烙铁走一遍不用加锡,最后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连锡空焊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这个不需要吸锡带,用好一点的焊油颜色比较清的那种,黄色焊油的不好焊接的不沾锡,焊盘用烙铁过一遍就行了,对准芯片脚位就用风枪吹一下固定,然后用烙铁走一遍不用加锡,最后用放大镜看看有没有连锡空焊就可以了

我听说维修佬是最好的所以就买了一大瓶,你们用的是哪种啊

网友:
不是放多了,它总是粘烙铁上弄不到焊盘上去,要么就流成一团

网友:
锡或油质量不对

网友:
烙铁和助焊剂 都要用好点的 助焊剂不要涂多了 主要还是要搞自己多练习。

网友:
温度不够,改用刀头

网友:
可以试试进口的559助焊剂,颜色浅,助焊效果好,还可以做bga,链接: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_u=91365mta33e

网友:
这个刷点焊油,烙铁头甩净锡一拖不就好了,用啥吸锡带啊

网友:
Io吹下来后有几个脚上面没锡
我用烙铁一弄连到一起了,然后就想到拖干净了再上锡

网友:
一团的锡顺着io的脚来回溜几次就行了。然后把烙铁上的锡清理干净,再用烙铁把io脚上的锡带下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没说明白,锡总是粘在烙铁上不粘焊盘,要么粘上去就是一大堆分不开

你这个可能是 烙铁的电位器阻值异常 或者 加热芯问题,导致烙铁温度达不到 容锡效果不好 起坨坨

网友:
拿风枪吹拆焊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