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插拔小电池后可以启动显示,不然一直是0.7A不起动。

楼主(2021-04-06):
这样操作只能能启动一次。关机后又起不来了。还得插拔一下。是什么问题呢?有遇到过的吗?谢谢

网友A:
E440 E540 先刷BIOS  不行就是PCH了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40 E540 先刷BIOS  不行就是PCH了 通病

BIOS是我进系统直接官网更新刷的。

网友:
老通病 pch问题 放电就好!改一下3vpch治标不治本。偶尔有用

网友:
南桥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机器出现这样基本都是PCH的问题。有

网友B:
电路问题,红包100远程帮你解决,不好不收钱

网友:
南桥有问题. 环桥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问题,红包100远程帮你解决,不好不收钱

私信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私信聊聊…。。。。。。。

微信644120659

网友:
另外,寻求合作,我们是做笔记本回收,多少库存没数过,至少有3,4千台吧,各种问题都有,但懂主板电路的技术几乎没有,需要一个远程技术,时间在晚上11点以后都可以,我可以做个清单,型号和故障,你可以自己选修什么,保证每天有本修,价格可以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