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11promax通话所有声音都没有

楼主(2021-04-06):
11promax录音铃声都正常,就是打电话啥声音都没有,中层重做,i2s阻值都测了没有问题。还是一样毛病。有没有修过的老哥指点一下。

网友:
外配排除了吗

网友A:
楼主最后解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后解决没有

没有了还。。

网友:
外配有可能么?其他功能全部正常的

网友B:
把大音频拆下来,焊盘打个值
没问题的话再换个大音频
还不行的话找外配试试

个人习惯优先打值,换ic这种不怎么需要成本的事情

网友:
录音个通话啊是同一个MIC

网友:
打错字了,不是同一个

网友C:
阻值 i2线路正常的话 11Promax 尾插小板也会影响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大音频拆下来,焊盘打个值
没问题的话再换个大音频
还不行的话找外配试试

个人习惯优先打值,换ic这种不怎么需要成本的事情

好的,主要其他声音都正常,没怀疑大音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 i2线路正常的话 11Promax 尾插小板也会影响声音

好的,我换个试下

网友:
中层  43-51脚

网友:
尾排有可能会引起哦

网友:
FaceTime 通话声音有吗?
感觉还是基带到CPU的问题

网友(2021-05-23):
打电话 送话有声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