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43D 8脚芯片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1-04-06):
映泰A57A图纸上面L6743D这个芯片是不是第2脚和第4脚都应该测到3.3V左右电压,实际测得2脚有电压,4脚为0V,之后拆下又重新焊接了一下,然后2脚电压变得不稳定,成6V左右,4脚仍然没有电压,请问是不是这个8脚芯片坏了,能不能用其它8脚芯片替换

网友:
4脚是给芯片供电的脚。为0不正常。打下对地阻值,可能是芯片内部短路,也可能是电容PC35击穿。PR57应该是坏了的。

网友A:
刚才一组CPU上管和下管莫名其妙烧了,不知道是不是它引起的

网友:
烧的三只脚的MOS管能不能用8脚的MOS管替换,上管换上管,下管换下管

网友:
从第4脚找不到相连的电阻,蜂鸣档找不到,第2脚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才一组CPU上管和下管莫名其妙烧了,不知道是不是它引起的

不会cpu也烧坏了吧

网友:
4脚不是应该供电吗? 怎么0v。拆掉芯片或者断开这个供电 排除看看是不是芯片短路对地拉低了。2脚电压应该不是来自这个芯片可能有其他元器件串来的电压。这个是一个小pwm芯片 代换前一定看清楚不能随便找8脚芯片换

网友:
mos管驱动芯片,4脚供电,2脚接管理芯片方波信号,4脚没有电压你得查源头啊

网友:
主板上的这个芯片上面实际标的 6612 AC8Z  V2182PZ,
是不是被图纸误导了

网友:
主板上这个芯片实际标着6612  AC8Z V2182PZ

网友:
pdf来了,自己看

网友:
我的这种多在CPU供电上面,靠波形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