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 求助各位吊大的吴彦祖

楼主(2021-04-06):
一直喜欢研究电路,朋友送了一个gt240     故障不亮机,风扇转,测试电压,核心0.8    显存没有电压       也没有阻值,显存全部拆下,对地阻值104   装上显存又成0了     不知道怎么修    还望各位大佬指点迷津

网友:
有显存短路吧

网友A:
显存供电104有点小,这个供电也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104有点小,这个供电也有短路

感谢回复!显存供电芯片是rt9259,  我再捣鼓捣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104有点小,这个供电也有短路

感谢百忙之中回复小弟!  刚开始是供电芯片特别烫,于是我网上买了同型号的换上去,结果不烫了,但是故障依旧     于是乎拆显存,量阻值,结果有阻值了,又于是乎我又装上显存,结果还是故障依旧   不知道怎么搞了,目前打算做料板啦

网友C:
那么老的显卡还折腾它干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百忙之中回复小弟!  刚开始是供电芯片特别烫,于是我网上买了同型号的换上去,结果不烫了,但是故障 ...

买一二个好显存一个个代换,应该有显存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百忙之中回复小弟!  刚开始是供电芯片特别烫,于是我网上买了同型号的换上去,结果不烫了,但是故障 ...

换了新供电芯片,芯片有温度没?或供电是不是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了新供电芯片,芯片有温度没?或供电是不是正常了?

供电1脚和输入8脚12伏,别的都没有电压      拆了显存供电电感,量了下mos有阻值,但是上电的话,9259开启mos的脚位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新供电芯片,芯片有温度没?或供电是不是正常了?

GPU电压0.8  应该是正常的,核心正常发热,输出5v也有,上电可以检测到用的哪种接口  但是黑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供电104有点小,这个供电也有短路

显存有个mos,我不知道是上管还是下管,  g级电压12伏,d和s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老的显卡还折腾它干什么

因为我是新手呀…   低端卡搞坏了不心疼…  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供电1脚和输入8脚12伏,别的都没有电压      拆了显存供电电感,量了下mos有阻值,但是上电的话,9259开 ...

9259没有工作,查工作条件或换的芯片是坏的,网上买的芯片有不少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59没有工作,查工作条件或换的芯片是坏的,网上买的芯片有不少是坏的

搞定啦,谢谢您勒!   最终还是替换了一颗别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