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P20故障描述为无声,放音乐什么都没有声音

楼主(2021-04-06):
拆下主板首先量测喇叭线路,量测J2901 11和第12脚的时候,发现11脚无值,正常为590左右,根据线路发现中途经过一个电感,直接拆掉电感后量测依旧无值,因为值是喇叭芯片发出来的,可以断定U2501不良,直接拆掉芯片后量测通路正常,更换新的喇叭芯片后开机测试声客户送修一台华为P20,故障描述为无声,放音乐什么都没有声音,更换喇叭和尾板后依旧,音正常,故障解决。

网友A:
11脚无值,不就是0000,短路吗?短路你拆掉电感后怎么可能还是0000?就算依旧短路也不可能怀疑到后面芯片吧?

网友:
你上个帖子是短路和断路不分,这个帖子不会又是电感、电容不分吧?

网友:
编辑文字有点混乱,但是分享了就鼓励一下吧,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脚无值,不就是0000,短路吗?短路你拆掉电感后怎么可能还是0000?就算依旧短路也不可能怀疑到后面芯片吧 ...

人家说的无值,是指阻值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说的无值,是指阻值无穷大

无穷大是断路,断路的话后面就不会拿掉电感,而是短接

网友:
学习一下,谢谢楼主,运气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