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外接有显内屏无显示不是暗屏

楼主(2021-04-06):
(图片)

网友A:
这台显卡坏的多啊,显卡先加热一下看能不能显

网友:
用风枪加热显卡,看显示不。如果加热后显示,冷了之后又不显示加焊显卡或重植。

网友:
直接干CPU   这机器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显卡坏的多啊,显卡先加热一下看能不能显

多谢,已经修到这步了

网友:
检查屏线有没断,LVDS_EDID_CLK_CON    LVDS_EDID_DATA_这两个信要有3V,正常话的就是显卡坏

网友:
我是做显示屏的,我的看法是建议你用强灯照一下屏看有没影子,可能是背光供电断了。

网友:
显卡啊,有啥好想的

网友:
干显卡吧。

网友:
这个机器除了遇到干显卡,没遇到别的问题,我修的太少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些

网友:
显卡坏,用风筒吹一下,确定后再做BGA

网友:
自己看内屏 无背光还是无显示

网友:
这老机器不就是显卡问题吗,不用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