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1502风扇狂转,硬件检测摄像头故障

楼主(2021-04-06):
苹果MacBook pro A1502风扇狂转,按D键开机硬件检测摄像头和smc故障,开机用拍照软件摄像头能打开,用FaceTime 提示降温后使用,测摄像头接口J4002的SMBUS_SMC_1_S0_SCL电压只有2.6V正常3.3V偏低,关机后测对地主值为100左右,断电后过会再测对地电阻恢复500多,测两条上拉电阻r5360 r5361正常,U5870温控芯片换了故障依旧,这条信号通CE,摄像头接口和CPU ,难道是CE或者CPU 问题?

网友:
摄像头坏了吧

网友:
摄像头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A:
上拉电阻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换个试试

电阻主值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主值是正常的

不知道组值改小电压会不会回来

网友C:
楼主怎么测到是ec跟摄像头的故障啊?用的软件吗?

网友:
期待有高人给个答案

网友:
先排查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怎么测到是ec跟摄像头的故障啊?用的软件吗?

按D键开机,可以自检

网友(2022-09-14):
不错的学习资料 ,谢啦

网友:
苹果还有D键开机检测,这牛逼操作还第一次听说,检测是摄像头问题,那断开它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