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8P 进水主供电短路加电打表

楼主(2021-04-06):
客户送修一台8P不开机设备 反应进水不开机 拆机检测主板靓没有明显腐蚀痕迹这种机器就很简单了一般都是捡钱的机器 虽然是个PC-V0的辣鸡板底但无所谓

一般修这种主供电短路的机器 我个人习惯都不着急去拆CPU罩子 把后边贴纸揭掉 也没发现明显腐蚀

请出热成像秒杀漏电短路利器  检查到九脚管和C7608_W发烫  一般情况下九脚管不会损坏 果断拆掉C7608_W

夹电测试不短路了 开机测试正常

问题解决 进水短路捡钱钱的小活  8代8P不一定看到PC-V0板底就考虑搬板 小问题这种还是可以搞一搞的 实在解决不了再去搬

网友A:
这玩意不动风枪还是可以有,需要动风枪的那就估计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不动风枪还是可以有,需要动风枪的那就估计拜拜了、

861小风嘴只搞那一点点也还好

网友B:
热成像什么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热成像什么牌子的?

SEEK的 插手机上就可以用

网友:
设备先进啊

网友:
厉害厉害,先进的维修

网友:
66666666下点功夫分割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