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H-A55主板

楼主(2021-04-06):
YH-A55V1.2主板,,开机风扇转,,测的CPU上下管电压分别为1.6V偏高,,复位3.3v也有,,换个LM324和刷下机好了

网友A:
明白了只有桥正常CPU才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明白了只有桥正常CPU才会正常。

我盲修的,,我测大的贴片电容左边有3V,测右边有1.05v,,然后的复位有3.3V,,所以就刷下机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