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戴尔 15-7559 开机显示选择键盘布局,选择后跳到选择系统,选完系统就会重启

楼主(2021-04-06):
戴尔 15-7559 开机显示选择键盘布局,选择后跳到选择系统,选完系统就会重启。
各位大神,跪求指导指导

网友:
大概率是系统坏了,里面有没有重要资料?没有重要资料我教你重置

网友:
没有,什么关闭这个选择键盘布局,在这个界面也进不了BIOS

网友:
考虑键盘漏电,拔掉键盘试一下

网友:
拔掉键盘也一样胡问题

网友:
重做系统

网友:
从装还快一点额

网友:
重装系统后问题依旧,再次蓝屏界面进去设置了检测显示的时间和系统选项了之后次,才能正常开机久进去桌面

网友:
系统更新失败造成的,大概率都恢复不了,还是重装系统吧!

网友:
重装系统,或者检测下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bios可以进去吗?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不行换硬盘内存试

网友:
BIOS里面改下启动顺序看看

网友:
系统,键盘?

网友A(2021-05-06):
楼主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样问他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这样问他请问怎么解决的

再次蓝屏界面进去设置了显示的时间和系统选项了之后重启,才能正常开机久进去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