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hinkPad T430 集显版,板号NZM4I-7,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21-04-06):
    本人新手,业余爱好,朋友的一台T430不开机,正好拿过来研究研究。情况是按开机键无反应,无待机无电流。板子拆下来后,对照电路图测量公共点VINT20电压19.7V,无系统供电 3V/5V。VCC3M和VCC5M是芯片U41(TPS51220ARSNR产生的,开启VCC3M和VCC5M需要VCC3M_ON和VCC5M_ON信号,往上追,这两个信号是从TB芯片(TB62D515FG)的94脚MON发出的,测MON为0V。到处搜索找不到TB62D515FG的资料,在T420的一个教程里看到,T420的TB芯片开启MON的条件是:①VCC3SW;
EXTPWR#低电平
SHUTDOWN#和SHUTDOWN2#高电平
④SWPWRG;
⑤RINGOUT和RINGIN(外连一个RC震荡电路,用于起振)

    但T42O的TB芯片跟T430的型号不一样,TB62D515FG上面没有④和⑤,测量①3.3V0.01V3.32V,这些是正常的,对比T420也没找到与④⑤类似的,不知道TB62D515FG开启MON还需要哪些条件?

    我在测量中发现,刚插电的时候TB的MON脚是有3.3V的,过5秒左右就掉到0V,每次都这样。
    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或知道问题在哪的朋友,请指点一下。

网友:
搞复杂了

网友:
新手,不知道怎么查,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71941-1-1.html
维修经验 可参考

好的,谢谢

网友B(2021-07-17):
楼主最后怎么了解决的

网友:
T系列的板子  能查出这些来 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怎么了解决的

换板了:D

网友:
这么老的板练手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