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N850H 神舟战神本 主板对地值分享与求证

楼主(2021-04-06):
此板除了独显用不了,驱动打不上,别的都正常。我把此板电感对地值,发出来,有此好板的,在修的都可以对比下

网友:
二楼原图,一楼示图不清楚,可以下载这个图片看,有好板子的,可以帮测下,显卡几个电感对地值多少,谢谢了

网友A:
这台机修比较多,几十台有了,加焊显上就可以了,扇热通病,最好买个双铜管扇热铁

网友:
加焊显卡,买个双铜管扇热铁

网友:
显卡对地几乎为0  正常

网友B:
PL=0.028  PL10=0.007  PL8=0.007=6.1欧姆 PL15=0.666  PL7=0.450  PL11=0.013=10.2欧姆  PL16=0.487  PL14=0.091   PL12=13=0.144  PL17=0.910  PL18=1.240  PL19=0.066  PL21=OL
万用表=VC980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机修比较多,几十台有了,加焊显上就可以了,扇热通病,最好买个双铜管扇热铁

显卡 1.35V 供电上管 烧了,发现,所以来问下,对地值 正不正常,不正常话,显卡芯片可能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L=0.028  PL10=0.007  PL8=0.007=6.1欧姆 PL15=0.666  PL7=0.450  PL11=0.013=10.2欧姆  PL16=0.487  PL ...

PL 13   pl 12      PL6   PL5分别多少呢,哥

网友:
进系统后,装不上独显驱动,独显,烫得手,CPU 一点温热,估计是独显坏了吧

网友:
用微信的图片编辑,qq的好像不行了

网友:
是独显坏了

网友C:
有这么麻烦吗,显存供电烧了,修好供电之后打一下阻值,然后换显卡换显存,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么麻烦吗,显存供电烧了,修好供电之后打一下阻值,然后换显卡换显存,完事。

他不甘心啊,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