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86 一代i7 ,显卡问题求教。

楼主(2021-04-06):
大佬们,刚收一台1286,一代i7的。不能使用ie、一切和独显有关的软件。要不就提示驱动程序停止工作。黑屏和画面来回切换。
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经验。换新的显卡芯片可以解决吗。还是?
谢谢大佬们。
大家踊跃回答啊。

网友:
不能用鲁大师等测温软件。要不温度蹭蹭上。

网友:
直接换吧,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貌似能刷个bios屏蔽

网友A:
改用集显,通病了。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可考虑重新安装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驱动程序的问题?可考虑重新安装驱动

不是,驱动换过。这机器待机温度异常。运行起来,百十度很正常。加焊了,好两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用集显,通病了。

客户就认windows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