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显卡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1-04-06):
请教各位大师,对于没有数据手册的电源管理芯片是如何确定哪个是en脚的

网友A:
网上查资料,或者买该卡的图纸

网友B:
详见datasheet,排除不是的脚,剩下的在做排除,大概率也就找到了。 标注方法也就几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详见datasheet,排除不是的脚,剩下的在做排除,大概率也就找到了。 标注方法也就几种

新手经验不足,不好做排查,度娘也搜索不到,甚是艰难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上查资料,或者买该卡的图纸

显卡图纸不好买吧,一般都是低端卡,感觉图纸都会比显卡贵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显卡图纸不好买吧,一般都是低端卡,感觉图纸都会比显卡贵的那种

买吧,一张图纸的钱很快就会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