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咪17805-1这个元件不装会搞出多大的问题?

楼主(2021-04-06):
5V短路,发现是这个二极管引起但3V的这个元件却没上料其参数无从查起,现在想冒险不装却难以预料后果:

与下面这种老机的设计相符

芯片原版参考图

网友:
很会研究是吗

网友:
最后到底搞定没有

网友A:
如果不影响使用可以不安装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吸收尖峰。或者防静电设计(TVS管,查型号就知道)

如果是输入端,还有一种防反接设计,但是TYPE-C不存在这种问题(而且这已经是后级供电了),所以正常情况可以不需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影响使用可以不安装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了吸收尖峰。或者防静电设计(TVS管,查型号就知道)

如 ...

这个东西查不到参数临时不用估计也行就怕客人来回找麻烦,宝宝上只显示有类似的4F耐压只有3.3V,把原版设计图里的R5和C4加上如何。

网友:
不装也没有问题,在雷神的机器上试过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不影响的。有的是公共点的拆了没装回去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不影响的。有的是公共点的拆了没装回去过

一冒险现在问题已经搞的有点大了

网友:
。有的是公共点的拆了没装回去过

网友:
不装没问题的

网友:
这个稳压的,拆了没短路直接通电试

网友:
测试测试也可以   结果公布下

网友:
这个坏肯定有其他原因

网友:
除了供电电容击穿可以直接拆掉 其他的不敢

网友:
拆了比随便乱装要好。

网友C:
能买到一模一样,建议安装

网友D:
看起来是稳压用的,不装也没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买到一模一样,建议安装

买不到啊就一时头脑发热后目前正在收拾烂摊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是稳压用的,不装也没事吧

简介查了一下相关元件觉得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就贸然行动后果是超出了想象,现在烧了4 5个其他芯片。

网友:
这个应该是稳压部分的续流二极管,跟下管分担电流用的。建议还是装上,不然容易烧下管
但是这个不装也不至于一下烧好几个芯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