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不开机白苹果重启

楼主(2021-04-06):
                                                      Iphone6不开机白苹果重启
故障机型:iphone6(迅维实地学习练手故障板)
姓名:迅维实地张伟腾
故障现象:按开机键,不触发

故障分析:首先我们拿到机器可以看到机器为重摔机,我们拆下主板,进行外观检查我们发现主板已经变形,变弯,像跷跷板一样了,我想知道它经历了什么?

维修过程:首先主板已经严重变形,很有可能是主板板层断线导致,接下来我们测下开关针的阻值,经过测量果然不出所料,开关针脚BUTTON_TO_AP_HOLD_KEY_CONN_L的阻值为OL,说明是断线了,把主板反过来再测下与开关针相连的保险电感FL0809有没有阻值,经过测量保险电感也没阻值,接着再测与电感另一端相连的电阻R0314的阻值是否正常,经测量电阻R0314阻值正常,那么我们的问题应该找到了,这就说明电阻R0314到保险电感FL0809断线了,我们飞线解决。

故障现象2:白苹果重启

故障分析:重摔的机器肯定会有多条线断裂,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不触发修好后,按开机键电流正常跳变可以亮苹果,当电流跳到300毫安左右机器自动重启,导致白苹果从其的原因有很多,接下来测量了i2c总线阻值和电压一切正常,重摔机排除不了逻辑码片断线,经过测量,逻辑码片AP_TO_EEPROM_I2C_SCL阻值为683,很明显这路阻值偏高,说明cpu到逻辑码片已经短线,接下来刮骨疗伤,飞线解决。

测量阻值恢复正常,装机测试,正常开机。

总结:在我们遇到重摔机后主要考虑板层断线和掉件问题,遇到问题后确定正确的维修思路,我们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A:
修的很溜,多修几个,练好思路
没有ID?赚了啊

网友:
张哥手工果然比我牛逼啊,佩服

网友:
手工666,想get实地同款工具的滴滴我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溜,多修几个,练好思路
没有ID?赚了啊

屏幕锁,我隐藏id了

网友:
厉害了,这么严重都能维修好

网友:
你就是我的偶像。:qinzui:

网友:
这位同学 准许毕业

网友:
感觉用不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锁,我隐藏id了

牛逼plus

网友:
高手就是这样子练成的

网友:
接下来测量了i2c总线阻值和电压一切正常
这个怎么测啊?我看书上讲,i2c总线有很多条!
我是门外汉,不要喷我!

网友:
厉害,高手之高手啊

网友:
你想测什么,i2c还是逻辑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