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腾讯网站,显示器全雪花屏

楼主(2021-04-07):
目前打开腾讯视频网站,电脑马上出现雪花屏,一般过5秒后恢复正常,有时候必须重启才行(长城显示器,32寸曲面)

网友:
,测试都不测试,直接一图一视频网站,我们想帮你也帮你不了啊

网友:
会不会是显示器问题 你这个

网友:
谢谢 分享。。。。。。。。。。。。。。。。。。。。

网友(点评):
你这有灌水的动机哦!小心班长扣分

网友:
腾讯表示不背锅啊

网友:
换一台显示器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网友:
看样子好像是显示器问题,腾讯不会欺负你的显示器吧!拆开检测和分析一下

网友:
换个显示器试试

网友:
其他的视频有问题吗,如果没有,看来你和MHT有仇

网友:
显卡问题吧?硬件和驱动都有可能。我之前还遇到过看视频的时候只有视频是花的的情况,外面其他部分还是完好的

网友:
你换台显示器试试,原来也遇到台长城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但是显示器在保,就拿去保修了

网友:
腾讯黑粉啊。。。。。

网友A:
首先检查显示器,查看显示器各接头是否有松动,虚插,然后在换个显示器试试。二是看看主机是否有问题,显卡是否有问题。三是看看光猫有无问题。最后不行打腾讯客服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检查显示器,查看显示器各接头是否有松动,虚插,然后在换个显示器试试。二是看看主机是否有问题,显卡是否有问题。三是看看光猫有无问题。最后不行打腾讯客服问一下。

有理有据,无法反驳

网友:
企鹅网站有毒

网友:
显卡显示器主机都会造成花屏

网友:
测试过,换了其他显示器正常,没问题

网友(2021-09-21):
有修过这种雪花的,主板南桥问题,加焊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