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小6故障板漏电+进水

楼主(2021-04-07):
第一台手机
姓名:迅维实地甘若岐
手机型号:iphone6 故障板
故障:接电漏电
苏有鑫老师发了故障板,我接了后回到座位动手检查主板外观,发现有少量进水、少量残余锡浆、缺CPU罩、甚至缺芯片,我怀疑这主板是不是没修好就放弃了?
不管了,接电流表看看,果然是接电漏电并不能触发。
先处理接电漏电问题吧,考虑主板被人是否动过了,最好把剩下两个屏蔽罩拆掉看看哪个芯片动过的,我手贱拆掉屏蔽罩不小心碰歪了低频功放芯片和2G功放芯片,算了,先把两个芯片拆了先放着,修好了再装
在显微镜帮助下,认真观察全板部位,发现有一个芯片裂纹了
打开鑫智造,点位标注图都打开,一看果然是基带电源芯片,我想接电漏电会不会是它引起的?拿起万用表一量基带电源芯片周围电容阻值,发现有一个电容阻值接地了,看下图。
直接拆掉破裂的芯片,量短路的电容,果然不短路了并没有阻值,看来是芯片坏掉了。
然后给主板焊盘并清理,接电,不再漏电,回到正常待机电流,短接触发,一看电流表显示欢快的电流,看起来像是跑码了。
找了坏的6代主板,找到好的基带电源芯片,拆出来并重植,焊上去,打组织。
OK,再次短接触发,电流正常跳变,你以为准备接屏测试吗?NO~~~~开头说过了,显示芯片和指纹供电都人拆掉了。最后找了拆件板子里面显示芯片和指纹供电芯片拆下来并重植
安装完后,把低频功放和2G功放重新安装,接测试屏、接电、短接触发、点亮!

总结:认真观察主板全板,找到可疑并检修。

第二台手机
手机型号:iphone6 故障版
故障:进水 开机小电流
过程:修完接电漏电的主板,继续接进水的板子,一看,我勒个去
修过的、进水发霉,突然有点不想修直接扔了的冲动,算了吧,还是慢慢修吧,反正学习维修技术呗,修不好就算了,好,下一步开修。
清理差不多后,量主供电阻值,OK,上电。
我猜哪个芯片微短,用手摸一下全板,发现A8CPU上面有点微烫,一看是显示芯片和指纹供电进水了,并拆掉,然后清理焊盘。
上电,哈哈,又回到正常待机电流,以为是秒杀,高高兴兴拿起镊子短接触发,没想到被现实打脸了,一看,尼玛,又来触发小电流故障
接下来维修思路是主板可能缺供电,直接追查主电源芯片内部输出BUCK供电和LDO供电
量啊量啊,发现一路BUCK电路有点不对,一看是PP1V8_SDRAM,发现上电输出居然是2.98V,赶紧断电,然后量阻值,正常。
我怀疑是不是进水的芯片造成的,直接把进水的芯片全拆下来,上电,还是2.98V电压,奇怪了,找了没有装A8的联机板,上电量这个电压,居然是跟我一样是2.9V多了,最后没思路,不管这个电压了,准备向张老师请教或者苏老师请教,发现苏老师向新来的学员讲课,张老师在给学员提供修机讲解,两位老师没有空,先把板子放一边,去理论教室看张老师修机过程,突然想起来还有别的进水的芯片没有拆下来,是不是拆下来就可以触发电流可以跳变?只有等下课了再去弄。下课了直接去手工教室座位拿起板子拆掉进水的芯片,还是无果,无奈看看张老师提供的葵花宝典修机秘籍,浏览修机流程,无意发现这个维修思路。
卧槽,漏了一步维修思路是 复位
好家伙,果然是开机小电流居然是复位电压被拉低拆掉主电源芯片,换上拆件板的主电源芯片,量主供电阻值、BUCK供电阻值、LDO供电都必要量阻值,OK,上电,我靠,触发正常跳变了。
剩下进水的芯片清理并重植,焊接主板,量阻值
显示芯片和指纹供电腐蚀严重,不能再用了,找不到拆件板或者联机板的两个小元器件,感谢老乡学员首保林提供6代坏板,拆下来重植焊上,量阻值,OK,接屏、上电,亮机、触摸OK。
维修完毕后,一量以前量过2.9V的PP1V8_SDRAM的供电电压居然是1.8V,好吧,看来是正常吧。
总结:待机电流偏高、触发死电流=======显示芯片和指纹供电进水微短
      触发小电流、触发死电流=========复位被拉低,更换主电源芯片

+ 10 + 5

网友:
厉害了,什么都修,赚那么多钱怎么花呀

网友A:
修板,发帖,做图  牛逼pl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板,发帖,做图  牛逼plus

做图目的是让学员看明白点

网友:
学的真好笔记也做好了没事翻翻笔记总是没错的

网友:
老甘,做图,分析,牛逼,膜拜

网友:
思路很清晰   佩服佩服

网友:
厉害厉害,实地同款工具可以滴滴我哟

网友:
厉害厉害,学到了,很棒的教程思路

网友:
理论扎实

网友:
谢谢分享!高手速 成班

网友:
真的细心  细节观察很到位

网友:
楼主水平不错啊,进水主板最怕不稳定就很难查

网友:
要有备用芯.片才能能修。判断故障是技术活。

网友:
尽量多修修高端板 现在6系基本都接不到了

网友:
厉害的小电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