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S250

楼主(2021-04-07):
开机亮几秒,然后就黑屏了,显示器灯一闪一闪的,接口5伏电压有,核心和显存没有电压了     求各位好心人指点指点,本人小白

网友:
这种首先考虑加焊一下核心尝试一下。

网友:
这种卡还修?

网友:
哈哈    我是新手,练手的!目前就修了一个花屏的,定位坏显存,然后更换,但是电路问题我就懵逼了

网友:
最新进展,核心显存电源管理芯片都是这个UP6161S14   芯片,我把这俩哥们对换了一下试机,故障还是一样亮几秒就没有电压了,于是从料板拆了个rt9259b吹到核心电源管理位置,然后试机能进系统了,本来挺乐的结果进系统没多久又黑了,不过这次黑了以后没有掉电压,只是显存电源管理芯片发烫严重,怀疑电源管理芯片短路了,也可能是下级电路有短路导致的,由于平时工作有点忙,有新的进展了我再更新

网友:
接上一回,问题出在核心电源管理芯片上,特奶奶的,最终核心电源管理芯片用的rt9259    显存电源管理芯片没问题,也不发烫了,测试没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