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81v 求助

楼主(2021-04-07):
主板是没cpu电压,现在查芯片条件,芯片是up1651p,en 1.7v  vcc5 5v  都正常还要查什么条件

网友A:
图纸上面说的12脚是5V   0.9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上面说的12脚是5V   0.9不对

看清楚再回复,我问的是28脚,12脚测的本来就是5v

网友:
第二张图型号不对发错了,最后一张才是对的

网友:
多多学习还是好

网友:
供电,启动,开启,基准,调节,两条通讯线,和一条提示线,反馈,

网友:
还有频率设定和频率固定电路

网友:
没有图纸  难找信号啊

网友:
没有图纸,跑线路都难跑,看经验了

网友:
走过拿分。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