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芯片的开启脚是哪个

楼主(2021-04-07):
给comp脚供电1.8v就一切正常了,不过这个1.8v应该是这个芯片发出的才对吧

网友A:
第4脚 。高电平开启输出

网友:
飞了个1.8V,能正常用就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4脚 。高电平开启输出

谢谢了,飞了个1.8v正常了,不查了

网友:
强加高电平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