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3 2.0 触发保护

楼主(2021-04-07):
前几天,送来一个板子GA-H61-S3 2.0触发就保护,现象是想小12v短路。可测量正常。技嘉保护,老师傅们都知道IO有电压检测如图

拿镊子短接绿线测量,虽然图纸写的是2.9其实用计算器算是2V,差点被图纸坑了。都正常还是保护瞬间没思路了,短接的同时发现能跑码亮机。换个IO试试吧,好了。可没过两天又回来了,说还是和之前现象一样,再次拿过来后,有时候开机关不掉,有时候跑码掉电再次开机不触发了,需要插拔电源才行,有时候就会瞬间保护。依旧强行短接绿线亮机。用风枪加热检测电阻附近,又能和正常的一样,冷却后就不行了,以为IO不好。换了一个不行,周边的元器件换掉拆掉依旧。想了想还是不能放弃,短接绿线能亮,那就改一下电路吧。还好插电的时候SLP_S3#没电压触发后有,这样就好办了。

方法:用个小N管,G极中间接一个电阻(我用的是10k的),D极连接-PSON,S极找个地接上。如图

插电触发亮机关机完美。亮机后,测量G极,觉得加个电阻没啥用两头都有3.3V(哈哈)。就不管它了,加一个可能会好点吧(嘿嘿)。结果还是完美修复了。反复测试没问题,维修结束。

网友:
电路改的可以

网友A:
这板修得也太费劲了

网友:
完美修复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牛逼

网友:
技术牛人,可以完善电路,理解不是一般的深刻

网友:
楼主挺牛X的啊

网友:
一般人修不好这个东东,能修好就是不错了

网友:
高手。学习了。。感谢发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修得也太费劲了

你能给我介绍一下,更快捷的方式不

网友B:
改了后,关机关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了后,关机关不掉?

你是在和我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