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708 这个是系统锁还是BIOS锁?

楼主(2021-04-07):
要装系统,按快捷键什么都没用,一直显示这个锁,

是BIOS锁,这款还没有T2

网友A:
BIOS锁。这款应该没有T2吧,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锁。这款应该没有T2吧,可以刷BIOS试试。

好的 谢谢

网友:
1708的没有锁的 刷BIOS可以解锁

网友:
这个没试过,其他的BIOS锁死,刷BIOS解决。

网友:
这种捡钱

网友:
重刷一下就行的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有这个机器BIOS刷了就行了

网友:
有锁的 刷BIOS可以解锁

网友:
很明显BIOS锁,开机按alt出现的吧

网友: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麻烦告诉大家一下

网友:
A1708没有T2芯片  直接刷 放心刷

网友:
楼主应该是刷BIOS去了,只是结果没分享出来。

网友:
苹果 的BIOS不好刷,又可能就不开机了

网友:
刷BIOS 可以解决,前几天有个客户想修,报了1k 跑了

网友:
刷个工厂Bios然后改一下序列号就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