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7000 NM-B961通病

楼主(2021-04-07):
不出cpu供电,时亮时不亮,亮机插电源黑屏,MP2979第47脚2m电阻腐蚀,遇见好几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229380100鑫豆2025-3-4 14:04
 会员613326100鑫豆2025-2-20 10:44
 会员1138694100鑫豆2025-1-20 23:55
 会员333119100鑫豆2024-12-10 10:12
 会员124320100鑫豆2024-12-2 15:37

网友:
查出来也不容易啊 ,,,,,,,,,,,,,,,,,,,,,,,,,,

网友:
跟散热器上的胶纸  或者壳子泡绵 有关系

网友A:
新机子泡棉 绝缘良好。年数多了 会逐渐有导电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机子泡棉 绝缘良好。年数多了 会逐渐有导电性

上面啥也没有贴,也没挨上什么东西,就是腐蚀不知道因为啥

网友:
已经修复

网友:
这个机器搞的开心啊

网友:
B460一样的问题 电流可能比较大 这个地方积灰又多 时间长了就腐蚀了

网友:
电阻长时间的环境影响就腐蚀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修好了

网友:
这个电阻的腐蚀痕迹不是进水导致吗,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啥也没有贴,也没挨上什么东西,就是腐蚀不知道因为啥

灰尘等多了也会腐蚀

网友C:
那个位置是不是有接触贴纸或者海绵之类的,容易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位置是不是有接触贴纸或者海绵之类的,容易腐蚀

啥都没有,正好是风扇的缺口,你会遇见的

网友:
当年的B460也是海棉导致

网友D: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插电源就黑屏死机。拆起来你说的这个电阻也没腐蚀,阻值也正常2M。 不知道啥问题,用电池正常。BIOS也刷过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插电源就黑屏死机。拆起来你说的这个电阻也没腐蚀,阻值也正常2M。 不知道啥问题,用电池 ...

还是这个分压的问题,用电池0.8v左右后面分压接电源死机黑屏电压1.7V多。 看了图纸正常应该1.2左右。找不到2M,跟133K电阻。直接换了个150k跟10k分压完1.3v。 现在机器正常了

网友:
维修,观察还是非常的重要  好多都会有现象

网友:
多谢分享,节省大家时间

网友:
这个板子CPU短的见过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遇到一台一样插电源就黑屏死机。拆起来你说的这个电阻也没腐蚀,阻值也正常2M。 不知道啥问题,用电池正常。BIOS也刷过一样

显卡的场管干掉试试,各种掉电一般都是它的问题,修不下十个了

网友:
不错啊。下次可以借鉴下。不错

网友:
这个地方这么容易脏啊

网友:
这个信息很好,辛苦楼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这个分压的问题,用电池0.8v左右后面分压接电源死机黑屏电压1.7V多。 看了图纸正常应该1.2左右。找不 ...

有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图纸吗????????

有啊,论坛里有

网友:
记着这个机器 以后好赚钱

网友:
一台都没遇到

网友:
直接秒杀的机子,直接放出来不太好吧

网友E:
没有找到,有链接吗,给个,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找到,有链接吗,给个,谢谢

搜了下没有,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是直接查的芯片看的芯片图纸

网友:
碰到过好多了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多谢分享!!!

网友:
不出cpu供电,时亮时不亮,亮机插电源黑屏,MP2979第47脚2m电阻腐蚀,遇见好几 ...
本帖为优秀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1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1018331100鑫豆2024-4-22 11:22
 会员962100鑫豆2024-4-16 11:34
 会员204956100鑫豆2024-4-9 21:28
 会员345957100鑫豆2024-3-24 18:16
 会员1296731100鑫豆2024-3-19 17:27

网友(2022-06-07):
找了两个1M的电阻,找了一个多小时,总算是好了,谢谢楼主

网友(2022-11-28):
找了半天没找到2M淘宝买一个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边有备货2m电阻,哈哈哈

在哪儿买的?

网友:
淘宝一大堆啊

网友:
天意,让我们多赚

网友:
MP2979第47脚2m电阻腐蚀

网友(2024-10-14):
NM-B701 图纸与点位

NM-B701.tvw

网友:
感谢大哥分享感谢大哥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