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Z7-CT5NA不定时掉电,掉电时风扇声音大

楼主(2021-04-07):
    板号:
6-71-NH500-D02B初步判定是温控问题,BIOS下面都要关机,找到图纸再研究,有图的帮我传一份。

补充内容 (2021-4-10 10:37):
掉电是没有GPU VDD引起的,加焊供电芯片,就能正常了,冷机第二天故障依旧,还在找问题。

网友:
搞了显卡温控总线Q22,故障一样

网友A:
6脚小组合管找一下,神舟机器上的通病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小组合管找一下,神舟机器上的通病原件

已经确定不是它的问题了

网友:
最后发现是GPU无供电,开启瞬间有,GPU供电芯片各脚电压正常,SM总线上无波,把电阻移到通EC直通的总线上,CPU电压出来了,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先修好gpu供电

网友:
现在GPU NV VDD出来了,但是一会儿就没有了,还是要保护。

网友:
把供电管换了试一下,

网友:
这一款是不是还在保修内,

网友:
刚刚过保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导致的吧

网友B:
断开独显供电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独显供电试试。

就是因为没有GPU VDD保护的

网友C:
楼主的电脑修好没,我也有一个也是这种情况bios也刷了还不行,温控的6脚也拆了,还是掉电,用电源不出nvdd,而且pexvdd nv3.3还会掉电,能进系统后狂转掉电,用电池就能出nvvdd,但是进系统后还是一样狂转掉电

网友D:
CPU供电复合管坏了是神舟战神的通病

网友D:
CPU供电复合管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复合管坏了

cpu供电复合管坏了为什么会导致不出gpu电压?而且还能进系统,测了cpu电压都正常啊

网友E:
独显改集显,改温控ok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电脑修好没,我也有一个也是这种情况bios也刷了还不行,温控的6脚也拆了,还是掉电,用电源不出nvdd ...

我这个现在冷机就会不正常,有可能开机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掉了,没有的时候EN会掉,这个EN应该是收到反馈信号才保持的,没输出的时候PEX VDD ,FBVDDQ也会掉,奇怪的是MP2884这个电源芯片感觉有程序,板子有两片,我对调试过,输出电压也对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供电复合管坏了是神舟战神的通病

我用示波器打过波,没输出的时候几路PWM都没有波,复合管的可能性相对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独显改集显,改温控ok

这个机器改集显感觉有点不可能吧?没核心供电就会保护,断开温控总线,一样要保护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通病能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现在冷机就会不正常,有可能开机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掉了,没有的时候EN会掉,这个EN应该是收到反馈信号才保持的,没输出的时候PEX VDD ,FBVDDQ也会掉,奇怪的是MP2884这个电源芯片感觉有程序,板子有两片,我对调试过,输出电压也对调了!

本来打算改集显的,参照论坛上一个帖子飞线把g6-en-pch这个信号强制抬高,没有拆显卡和供电,后来试机显卡竟然能用了,修的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就好了了,也不点掉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本来打算改集显的,参照论坛上一个帖子飞线把g6-en-pch这个信号强制抬高,没有拆显卡和供电,后来试机显卡竟然能用了,修的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就好了了,也不点掉电了

gc6 fb en pch你试试看,不知道这个月信号是什么含义,看图纸连了几个电压开启信号控制住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C:
gc6 fb en pch你试试看,不知道这个月信号是什么含义,看图纸连了几个电压开启信号控制住芯片

也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没见这个信号有供电,可能是芯片内控制的,不知道强制抬高后会不会烧io或者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知道稳定性如何,没见这个信号有供电,可能是芯片内控制的,不知道强制抬高后会不会烧io或者显卡

等下测试一会儿没问题就串个电阻,以防万一吧

网友F:
谢谢,我这个加热MP2884就能正常工作了,但是第天一冷机,又不行了,实在不行我按这个办法试

网友C:
我觉得你家热后是吧后边的u5也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谢谢,我这个加热MP2884就能正常工作了,但是第天一冷机,又不行了,实在不行我按这个办法试

我发的帖子有个大神刚才回复了显卡工作的时序,他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有一路供电不正常导致的,满功率的时候就出问题,电池的时候有问题的那一相供电可能是没工作所以才会在用电池的时候有nvdd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家热后是吧后边的u5也热了

这个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帖子有个大神刚才回复了显卡工作的时序,他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有一路供电不正常导致的,满功率的时 ...

看了你的帖子,问题跟我这个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帖子有个大神刚才回复了显卡工作的时序,他说我这个情况应该是有一路供电不正常导致的,满功率的时 ...

时序图上有:GC6 2.1 Exit: 1V8_RUNNVVDD_LNVVDD_SPEX_VDD or 1V8_RUNNVVDD_LNVVDD_S & PEX_VDDPEX_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时序图上有:GC6 2.1 Exit: 1V8_RUNNVVDD_LNVVDD_SPEX_VDD or 1V8_RUNNVVDD_LNVVDD_S & PEX_VDDPEX_

实测后发现如果供电出来后显卡工作并不稳定,设备识别时有时无,感觉还是显卡本身有问题,用的电池的话,低功耗可以识别,用电源满功耗后,有时可以跑分,有时显卡供电会突然关闭,连显卡都识别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供电复合管坏了为什么会导致不出gpu电压?而且还能进系统,测了cpu电压都正常啊

我加焊了4组供电的MOS管,暂时没出问题了

网友:
我刚碰到跟你一样的问题,楼主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这个现在冷机就会不正常,有可能开机一会儿有,一会儿就掉了,没有的时候EN会掉,这个EN应该是收到反馈信号才保持的,没输出的时候PEX VDD ,FBVDDQ也会掉,奇怪的是MP2884这个电源芯片感觉有程序,板子有两片,我对调试过,输出电压也对调了!

对,这个芯片有程序的

网友(2021-06-14):
解决了没楼主 我这个也是没有gpu供电 PEX_VDD也没产生都是通过u5来开启这个信号的,

网友G:
哥们修好了吗?我也修到一样的问题。。。加热U5后。放了一下下再修发现突然的好了,用了半天,隔了一夜又不行了··也不确定是不是U5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们修好了吗?我也修到一样的问题。。。加热U5后。放了一下下再修发现突然的好了,用了半天,隔了一夜又不 ...

应该与U5无关。’继续修显卡供电这边。。加焊显卡供电,加了3个470电容。。。显卡供电出来了。。。。使用一天再放一个晚上试试确定是否已经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