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1 carbon板号13268-1 维修大小写键有反应屏不亮,更换屏和屏线故障依旧

楼主(2021-04-07):
大小写键有反应屏不亮,更换屏和屏线故障依旧 , 最近这款机型修的蛮多的。测量屏供电,19V有3V没有,不正常,3V没有也会导致不亮屏。刚好有同款机型更换屏线故障依旧,怀疑主板。顺着屏供电3V找,看图纸主板屏线接口19,20,21脚是3V供电测量没有供电

,3V过F3保险,测量一端有3V一端没有,简单直连,通电亮机

网友(2022-08-13):
恭喜楼主捡钱成功

网友:
          保险坏了。

网友:
是的,也只有联想系列的才会出现主板屏供电保险挂的情况。而且经常碰到这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