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6认不到硬盘

楼主(2021-04-07):
     客户拿过来一台苹果A1466的笔记本说是按了没反应,让客户留机。拆开后壳按下开机键风扇再转但是屏幕没有显示,检查发现L7630 P1V05S0_LL没有。更换TPS51916后电压出来了,按下开机键听到了久违的声音,把所有东西都插好开机发现不认硬盘,把金手指擦了遍也是一样,难道硬盘坏了?跟客户打电话客户同意换硬盘。硬盘发回来怀着激动的心情装上去结果还是不认硬盘傻眼了。没办法只能仔细量了,吧硬盘座子阻值都打了一个遍,没有问题,复位,开启 时钟 电压都正常。就是不认硬盘,难道会是CPU的问题吗?这个本子客户放了两三个月没用就成这样了。估计还是主板受潮了。。兄弟们帮忙分析一下,还有哪里会导致认不到硬盘。

网友A:
有没有换过接口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换过接口试试

没有,这个接口又不是常用配件,一时半会儿也不好找

网友B:
4个键组合复位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4个键组合复位下试试看

试过了,还是不行哦

网友C:
1466问题不少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466问题不少啊。,,,,,,,,,,,,,,,,,,,,,,,,,,,,,,

是啊,问题真多,客户又不愿意多出钱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问题真多,客户又不愿意多出钱修,

修好你又得个硬盘了,还要怎么样

网友E:
我遇到一台,加焊Cpu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一台,加焊Cpu好的

我估计也是CPU的问题啦,现在只有CPU的可能性最大啦。

网友:
硬盘供电 正常么

网友:
3.42V电源正常么

网友:
正常,3.3V 电压都是正常的,一个一个脚量的。

网友:
正常,之前不触发的时候就是这个电压没有,修好之后就能触发开机了。如果这个电压偏低或偏高,就会导致硬盘复位偏高偏低

网友:
搞定了没有

网友:
没有哦,让客户换CPU,客户嫌价格高了,不修了

网友:
3.42V有问题也不认硬盘

网友:
不是硬盘就是CPU,没得选择,U盘启动试试